stm32驱动10.4英寸的屏能做成这样的效果吗

楼主(2013-09-29):
STM32驱动屏,能弄成这样吗,望各位大神给个提示
谢谢!

网友A:
可以 找个分辨率小的RGB屏 比如800*480的群创10.1寸屏 或者像你这个640*480的10.4寸 带个驱动芯片像RA8875 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做到!

网友B:
你现在是用什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用什么驱动的?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找个分辨率小的RGB屏 比如800*480的群创10.1寸屏 或者像你这个640*480的10.4寸 带个驱动芯片像RA8875  ...

那是不是要上uCOS了,必须要带操作系统的?

网友C:
GUI 不一定要OS

网友D:
可以,没问题,用SSD1963驱动,

网友E:
这样的应用应该选片内集成TFT驱动的片子,综合成本更低,开发也更容易些。如果芯片厂商有配套方案的话,OS和底层驱动这些事情都不用你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应用应该选片内集成TFT驱动的片子,综合成本更低,开发也更容易些。如果芯片厂商有配套方案的话,OS ...

关键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要重新做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没问题,用SSD1963驱动,

好的,我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F:
这个是串口屏幕吧。

网友F:
可以直接把图片下载在里面的。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G:
以前用stm32f3 驱动3.2寸就可以的。

网友H:
这个用stm32都可以吧,直接写按钮函数

网友:
不知道 新出来的带LCD的F4是不是可以呢,知道的人请来说下

网友I:
能,下图片,下功夫

网友J:
做事肯定能做出来  只是用户体验的问题了   速度可能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把图片下载在里面的。

不行吧,这是要触摸的,所有的按钮盒开关都是有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stm32f3 驱动3.2寸就可以的。

我驱动过3.2英寸的。但是这个比较棘手,是要触摸,并且要切换界面,可翻页。估计有些困难

网友K:
你这种应用毫无疑问选arm9,为什么还选STM32 ? 刚出的STM32F4系列带LCD控制器的芯片肯定是很贵了,而且主频最大也就200M。。
ARM9的三星2440主频400M,6410主频600M,轻松完成你的设计,有关这2款芯片的设计资料很全,也可加快你的设计。
再不行,就直接买个工业触摸屏,直接做画面。(屏的价格现在也相当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种应用毫无疑问选arm9,为什么还选STM32 ? 刚出的STM32F4系列带LCD控制器的芯片肯定是很贵了,而且主 ...

恩恩,你的建议非常好,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驱动过3.2英寸的。但是这个比较棘手,是要触摸,并且要切换界面,可翻页。估计有些困难 ...

就是刷新速度慢点而已。

网友L:
听说STM32有个Java的库,可以用来做GUI界面的,不知哪位大侠玩过?

网友M:
就硬件本身来说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