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源开机瞬间过载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由于在电子系统中,电源的负载形式大多存在容性或者感性,在启动时都会有过功率启动的要求,这就需要供电电源能提供瞬间过载能力,一般的电源厂商在进行电源设计时都会有过载保护设计,能满足一定程度的过载要求。但长时间的过载使用会对电源产品的可靠性带来隐患,所以设计人员将电源的过载能力设定在一定范围内满足瞬间过载使用的要求,且由于输出过载带来电源输入端也存在启动浪涌电流的问题,可能会造成电源的直接损坏。
       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为了降低瞬间过载对电源产品造成的损害,一般会采用软启动电路降低浪涌电流,加长负载或者电源的启动时间,在常规的应用中,软启动电路设计相对较复杂,一般的系统设计人员通过简单的电阻限流实现浪涌尖峰电流的抑制,即在电源或负载的输入端串如阻值很小的电阻,此方法虽然能实现抑制浪涌电流的要求,但也会带来功率的损耗,特别是在功率大的使用场合,且需要大功率的电阻,体积的问题也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

网友A:
软启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软起时间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B:
从外部设计软启动电路来实现相对比较复杂,但一般的电源产品内部都有软启动设计的。

网友C:
软启动  相对来说  是解决损耗的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相对的   电路复杂一点了   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多了一点

网友D:
除了软启动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在输入端加滤波电容   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