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PWM模块请教

楼主(2013-09-29):
最近在用stc12c5a60s2PWM模块产生一占空比可调的PWM波来实现稳压,看芯片手册上说当CL寄存器的值小于
[EPCnL,CCAPnL]寄存器的值时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但我不知道这两个寄存器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的值
,麻烦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LZ要仔细看DS里关于PCA/PWM的那一章,有详细解释。

CCAPnL是控制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仔细看DS里关于PCA/PWM的那一章,有详细解释。

CCAPnL是控制占空比的。

我看了,但不太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实现占空比的调节的?如果说是靠改变寄存器里的值来实现的,那寄存器里的值到底又是什么的值?
因为我是要用来稳压的,所以我想产生的PWM的占空比可以随反馈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而CCAPnL可以用于捕获,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寄存器里的值是不是捕获到的反馈信号?

网友A:
我前面说错了,CCAPnH才是控制占空比的,CCAPnL不能改写,否则PWM信号周期会受影响。
每个PWM周期开始,MCU会把CCAPnH的内容拷贝到CCAPnL,CCAPnL再跟CL的值比较决定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说错了,CCAPnH才是控制占空比的,CCAPnL不能改写,否则PWM信号周期会受影响。
每个PWM周期开始,MCU ...

那么就是通过改写CCAPnH里的值来改变占空比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就是通过改写CCAPnH里的值来改变占空比吗?

这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画的一个程序流程图,麻烦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