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29芯片DC转DC 7脚EN启动时输出还是空载怎么电流有20多mA啊

楼主(2013-09-29):
电路是参照这个资做的,VFB   R1现在是97K,因为我要调到输出4.2V,现在只要EN启动了,输出空载也有20多mA的损耗,如果这样这在100mA以下效率好低了,请问谁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是什么原因,怎么空载也损耗那么大?

网友A:
估计你的电路就没工作稳定。
电感太小了。
元件值可以用TI网站上的webench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