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配置问题 V3.5库

楼主(2013-09-29):
如果我想配置外部晶振8M和总线时钟72M改怎么去配置? 外部晶振多少和下图中设置有关么? 1IZ3GT8~XEW02TR8L1C)3FN.jpg

楼主:
在低版本的库中想要设置72M的时钟要在system_stm32f10x.c中填写#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那在3.5的版本中又 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在3.5的版本中有这么一段代码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那是否设置时钟和(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这些有关  要去哪里define 或者在选项卡中设置?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3.5的版本中有这么一段代码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 ...

设置时钟就是这个地方啊

网友B:
设置时钟根据宏定义,调用不同的时钟初始化函数比如72M的就是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文件system_stm32F10x.c)

网友C(2014-02-17):
3.5的库中HSE_VALUE的值是没法修改的,默认是8MHZ,如果外部是12MHZ,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