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款芯片,同频率同幅度的的两个模拟信号输入,相位或相位差输出的

楼主(2013-09-29):
求款芯片,同频率同幅度的的两个模拟信号输入(多次谐波的),相位或相位差输出的。芯片只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行,引脚尽量要少,外围电路也尽量简洁的。急求!谢谢了各位

网友A:
最简单的,整形成方波输入,可能是异或门。
如果两个信号都是纯正弦波,楼主已经说过“同频率同幅度”,直接相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整形成方波输入,可能是异或门。
如果两个信号都是纯正弦波,楼主已经说过“同频率同幅度”,直 ...

不是纯正玄波,音频信,谐波很多,版主的整形成方波输入这个可以,之前就是这么做的,整形成方波然后4046进行比较处理,但这样做外围要加好多器件,PCB面积相应增加,所以想找一款集成的,直接模拟输入,然后相位差输出的,或者是直接模拟输出,输出在额外加比较少的器件上可以比较容易计算出相位差的。

网友B:
复杂的波形怎样测相位差?一般情况基波和各次谐波的相位差都不一样,这样测的是哪个相位差呢?奇葩的问题,呵呵

网友C:
1. 通常“相位”是对正弦而言
2. “相位差”只对同频可言
3. 通常只对“基波”可能比较
之前可能就不对头

网友D:
楼主如果采用分立件,附件电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波形怎样测相位差?一般情况基波和各次谐波的相位差都不一样,这样测的是哪个相位差呢?奇葩的问题, ...

问题没问题,也没感觉到奇葩,:lol您多想,都说了同频同幅了,谐波再多,相对的两个同频同幅还都是一样的,比如对这两信号进行512点FFT,照你说我就没法求这两信号各点的相位差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没问题,也没感觉到奇葩,您多想,都说了同频同幅了,谐波再多,相对的两个同频同幅还都是一样的 ...

每个谐波的相位差都不同,那你说你要的是哪个相位差?是基波的还是哪次谐波的相位差呢?

网友B:
且况,一般的音频信号(除了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并不是稳定的,没有明显的固定周期,哪又指的是啥时候相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没问题,也没感觉到奇葩,您多想,都说了同频同幅了,谐波再多,相对的两个同频同幅还都是一样的 ...

恐怕楼主对相位差理解有偏。
“谐波再多,相对的两个同频同幅还都是一样的”。如果A、B两信号波形相同,B信号比A信号延迟了一段时间,B信号各次成份落后于A信号各次成份的相位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通常“相位”是对正弦而言
2. “相位差”只对同频可言
3. 通常只对“基波”可能比较

相位差却是在同频率下才可比较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信号经过FFT后将多次谐波的信号转换成多个正余弦信号,假如对信号进行512点FFT的话,那么每点的相位差,就是当前点对应的频率下的比较。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两多次谐波求相位差,也就是瞬态下同频率的相位差,所以我认为测得一点的相位差,就等于其他点的相位差,之前的求相位的那个电路是只对方向做出判断的,允许误差比较大,测试是在1K的正弦波的基础上测试的。上面理解有问题的话,还望指正。过会我把之前的那个电路也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采用分立件,附件电路如何。

谢谢回复,想找一个集成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谐波的相位差都不同,那你说你要的是哪个相位差?是基波的还是哪次谐波的相位差呢? ...

谢谢回复,我的理解是求出基波或者是谐波中的任意频率的相位差,其他的频率的波的相位差应该都和这样一样,貌似这样的理解是错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楼主对相位差理解有偏。
“谐波再多,相对的两个同频同幅还都是一样的”。如果A、B两信号波形相同,B ...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正,不知关于相位这方面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一下,:lol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理解是求出基波或者是谐波中的任意频率的相位差,其他的频率的波的相位差应该都和这样一样 ...

“貌似这样的理解是错的??”
这样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A:
用图形来说明可能比较直观。
上面图中红色和蓝色波形相同,都是含一定数量三次谐波的正弦波。
蓝色波形落后于红色波形180度,这个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落后180度仅仅是对基波而言,对三次谐波来说,蓝色落后于红色可不是180度。因为基波延迟半个周期的时间,三次谐波延迟并不是半个周期,而是一个半(一个再加半个,一又二分之一)周期。所以蓝色的三次谐波落后于红色的三次谐波5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