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8 T1定时器门控问题

楼主(2013-09-29):
PIC16F1508 T1定时器门控方式如何设置,测量单个外部脉冲宽度,直接用RA3,同时有个问题,RA3的附加功能是MCLR脚和外部脉冲信号冲突,MCLR有脉冲就没办法仿真了,很是郁闷!没法仿真,只有烧程序实现了,但是,T1的中断门控方式总是设置不对,哪位高人指点下!

楼主:
没人回答,继续置顶,登高手!

楼主:
版主知道这问题吗?或者哪位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A:
1、PIC16F1508 T1定时器门控方式如何设置
RE:看手册设置。
2、测量单个外部脉冲宽度,直接用RA3,同时有个问题,RA3的附加功能是MCLR脚和外部脉冲信号冲突,MCLR有脉冲就没办法仿真了,很是郁闷!
RE:你是用的外部中断还是捕获功能?如果是MCLR冲突,那么将MCLR在配置字中配置为内部复位应该就可以避免了。
3、没法仿真,只有烧程序实现了,但是,T1的中断门控方式总是设置不对,哪位高人指点下!
RE:不要依赖硬件仿真,DOWN程序看看应该就能解决的小事情。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没有理解什么叫门控,谁可以解释一下么......顺便说说其应用啊....

楼主:
手册没咋看懂
  我用外部捕获测量脉冲宽度,
DOWN程序看看应该就能解决的小事情 哪里有类似的程序?
不过还是得谢谢版主!

网友C:
是测量单脉冲还是脉宽,你可以参考pic16f722

楼主:
测量单个脉冲宽度,有资料网址吗?给我1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没咋看懂
  我用外部捕获测量脉冲宽度,
DOWN程序看看应该就能解决的小事情 哪里有类似的程序 ...

程序就是你自己写的那个程序啊。

网友A:
测量一个脉冲宽度也要别人给你参考程序?

楼主:
确实没搞出来!半个月了,还是不行,哪位高人指点1,2,谢谢!

楼主(2013-11-04):
本贴已结!最终的解决方法改了方案!用外部中断来测脉宽!另外有个奇怪的的现象,我系统是3.3V,外部脉冲是5V,不能用,只要接入5V脉冲系统就飞了!,改为5V系统,系统就正常了!就是说,3V系统相对外部输入信号是有幅值限制的,版主知道这是为啥!?

网友(2023-06-10):
你好,这个捕获怎么设置啊,看手册也没找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