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无刷电机的菜问题

楼主(2013-09-29):
弱弱的问下,现在市面上的无刷电机是不是都把逆变那块驱动电路都做到电机里去了?电机只是引出控制线,正反转线,如果有感就引出传感器线?

网友A:
请说明白是哪一种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种类很多的,步进马达也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白是哪一种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种类很多的,步进马达也是无刷的

BLDC

网友B:
不是的,市面上的马达就是个马达,驱动电路都是单独做的。

网友C:
大部分BLDC马达不包含驱动电路。
个别的有内置驱动电路。

网友D:
我只知道我们给客户的电机控制方案是单独通过51控制的,和电机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我们给客户的电机控制方案是单独通过51控制的,和电机是分开的

那驱动电机那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BLDC马达不包含驱动电路。
个别的有内置驱动电路。

如果不含驱动电路的话那就是要mcu+驱动芯片的电路了,那BLDC的引脚就有好多根线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含驱动电路的话那就是要mcu+驱动芯片的电路了,那BLDC的引脚就有好多根线了吧?
...

无霍尔传感器的,就是只有三根线了,分别是U,V,W三相了。

网友C:
问这么多问题,还不如去BAIDU搜一下BLDC厂家,进去看看产品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A:
无传感器无刷马达?

网友E:
小型的BLDC控制器可以做在电机里面,大的就不行了。大功率的电机本身就很热,控制器放在里面不行的。

网友F:
高速无刷驱动在外部 是电调驱动的  步进电机也有驱动板 如298n等

网友G:
这个要看点击具体的型号的

网友H:
大部分马达驱动电路都做一起的。便宜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