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过冲问题

楼主(2013-09-29):
在测一个板子,在电源开关开的一瞬间,出现电压过冲,怎么解决

网友A:
看具体要求了  如果对过冲要求比较高(不能有过冲),换启动电路上需要下功夫

网友B:
在输入端串一个热敏电阻缓启动

楼主:
你们对电源芯片SHUTDOWN OPERATION怎么控制呢?

楼主:
这个SHDN这个没接是输出电压正常,当用开关芯片进行控制时出现电压过冲

网友C:
要是SHDN端控制合适的话,主要问题是软起和补偿调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