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2812 初始化设置

楼主(2013-09-29):
疑问:
1、SCSR寄存器如下:15—3           2              1                   0
                                保留         WDINTS    WDENINT        WDOVERRIDE
对其中的位WDENINT 写1,会导致位WDOVERRIDE清零,是这样的吗?
2、对于EV模块的比较寄存器,怎样对其影子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就是直接对比较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比如
CMPR1 = 0x5000,然后选择reload的模式为计时器上溢或下溢就OK了?是这样的吗?
3、在产生PWM波的时候要不断地对比较寄存器进行赋值吗?就是CMPR1= 0x5000;如果每个周期,寄存器CMPR1中的值都不变,可不可以只赋值一次,即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执行语句CMPR1 = 0x5000,在后面的程序中就不再出现语句 CMPR1= 0x5000了,这样能产生周期性的PWM波么?
谢谢!

网友A:
事件管理器最全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20-1-1.html

网友B:
3.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可以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第三个问题呀。。。。。。。。。。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