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部分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将参数写到部分flash上,在线仿真时能够实现,将程序固化到flash后就不行了,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仿真器自己提供电源,写片后CPU供电产生问题。

网友B:
下载到flash中后搬移到RAM中运行  去看看我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网友C:
代码搬移是有必要的

楼主:
终于解决了,不用代码搬移,只需在写参数时禁止全部中断,等写完参数后再开中断。中断对写flash参数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