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三极管电平转换波形质量?

楼主(2013-09-29):
模块1的TX发送到模块2的RX,两模块的供电为2.8V、3.3V,

由于模块2串口RXD的Vin min要大于3V,所以要经过三极管电平转换,但是波形不是很好,2.8V处有一个台阶,

波特率固定为115200,R1、R2改小会好些,但是还有台阶,这电路应该怎样改善?

网友A:
那是三极管深度饱和导通时的饱和退出时间,该电路不太好改善。
换一个好一点的三极管,R1加大,R2减少,可以改善。

网友B:
不怕麻烦,可以考虑防饱和电路。
还可以考虑三极管输入低电平时,尽量减少输入信号阻抗。
甚至可以考虑在三极管输入低电平时,对三极管基极施加低内阻负偏置,加速使三极管基极“清空”。
不过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

网友C:
用加速电容行不行?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台阶的时间有多长. 感觉是晶体管的结电容导致的截止延迟.

楼主:
改成这样可以了

楼主:
奇怪,我看不到自己的图片

网友E:
为啥不用数字三级管。

网友E:
或者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可以了

这就是我在3楼所说“尽量减少输入信号阻抗”。左边三极管饱和时集电极到发射极阻抗非常低。
不过,你这个电路与首帖相比较,输出反相。

网友F:
能具体分析下,为什么就可以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能具体分析下,为什么就可以了呢?

因为三极管退出饱和时基极与发射极之间阻抗非常低。

楼主:
奇怪,怎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图片呢?

maychang,新改的图输出没有反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怎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图片呢?

maychang,新改的图输出没有反相啊

是,看错了。新图没有反相。原图是共基极电路。

网友G:
这两天老是这样看不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看不到自己的图片

你这个一样有延时,只不过不是台阶。
换汤不换药。

网友H:
你换个PNP管看看。

网友I:
用开关管,如:2N3904

网友J(2014-03-22):
引用 网友B:
不怕麻烦,可以考虑防饱和电路。
还可以考虑三极管输入低电平时,尽量减少输入信号阻抗。
甚至可以考虑在三 ...

您好,请问一下防饱和电路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G:
防饱原理基于“退出饱和需要时间”,饱和越深时间越长(另见2楼等贴)

网友K:
这个是由于载流子存储效应引起的,采用加速电容解决,具体的接法找本多年前的晶体管开关电路看看

网友L:
这个简单。效果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