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单片机引脚定义 怎么知道它的型号呢

楼主(2013-09-29):
sop16封装,1脚和4脚是VCC,16脚接地,   其他两个脚读取PEM的AD型号, 其余四个脚控制三级管去驱动MOS管, 这样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请高手解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

丝印被抹掉了的啊

网友A:
一样的脚排列有很多型号和厂家。
打开看硅片上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脚排列有很多型号和厂家。
打开看硅片上的字。

打开没有这个技术啊,可以根据外围电路和引脚定义来推断不?

网友A:
判断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个大概。

就是判断不出来啊,也好搜索啊

网友A:
找大量的资料对比。

网友B:
知道它的技术参数要求,自己选一个吧,反正内核也就是那么几种 51 AVR PIC还有日系的一堆。还可以看行业如果是日韩家电上是日系和三星的居多,国产低端上面国产的STC和台湾的义隆松翰居多都是51 PIC兼容的。工控上面主要是欧美品牌的51 和AVR PIC的。单片机的选择只要不是要求太高其实挺简单的,关进要看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大量的资料对比。

哪里有靠谱点的资料?1脚和4脚是VCC,16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它的技术参数要求,自己选一个吧,反正内核也就是那么几种 51 AVR PIC还有日系的一堆。还可以看行业如 ...

1脚和4脚是VCC,16脚地,根据这个引脚可以知道是哪个牌子的不?

网友C:
直接问那个板子的厂家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脚和4脚是VCC,16脚地,根据这个引脚可以知道是哪个牌子的不?

不知道啊,感觉这个不算是什么规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感觉这个不算是什么规律吧

2K一次性编程8位ADC型4位单片机    这样的呢?不是有的厂家引脚定义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那个板子的厂家不就好了

不知道厂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K一次性编程8位ADC型4位单片机    这样的呢?不是有的厂家引脚定义不一样吗  ...

一次性啊,目前国内主要是义隆松翰吧,你查查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啊,目前国内主要是义隆松翰吧,你查查他们的

找到个差不多的,太谢谢了啊,找了一个下午,看来你比较了解啊

网友D:
只用过三星的IC 引脚1脚和尾脚是电源VCC,VSS。其他的不认识。用示波器读信号吧

网友E:
LZ是想山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想山寨吗?

先弄个板出来看看,学习,嘿嘿

网友F:
单片机如果只是从引脚定义反推IC型号是很难的。如同不开电脑机箱去猜出电源品牌一个道理

网友G:
人家把字擦掉了,也挡不住LZ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把字擦掉了,也挡不住LZ的**啊。

**方法太低端了,介绍些高端的方法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法太低端了,介绍些高端的方法啊

高端的就华丽丽的派个007,查出板子哪个公司的,哪个人设计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到全部设计资料。: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