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c能不能用串口isp烧写

楼主(2013-09-29):
之前使用的是usart1,发现无法烧写程序,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说好像105和107的需要用usart2烧写,换成了串口2仍然无法烧写,现在迷茫了,105rc是64pin的,能不能烧写,求大神帮助!
isp烧写的时候boot0和vdd33短接

网友A:
没有可能吧,都是UART1,硬件有没有问题,连接正确不? 去我博客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能吧,都是UART1,硬件有没有问题,连接正确不? 去我博客看看吧

我已经附上图了,其余的都已经调试好了,就差这个isp烧写搞不定,帮忙看看电路有啥问题不?

网友B:
你按一下复位 在下载的。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好多芯片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附上图了,其余的都已经调试好了,就差这个isp烧写搞不定,帮忙看看电路有啥问题不? ...

你的电路原理图基本没有问题,但是PCB排线怎么样?有没有用万用表查一下相关引脚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D(2014-09-27):
您好,我这边也是做ST MCU的,想跟您交流些技术问题,如果方便可以加我QQ:395877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