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刚开始学FPGA,有些问题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3-09-29):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题一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蜂鸣器会一直响?
第二个问题:我按照特权同学的分频器教程写了如下程序:
module div_beep(clk,rst_n,fm);

input clk;//50MHZ
input rst_n;//低电平复位
output fm;//蜂鸣器 0--响 1--不响

/*reg[23:0] cnt; //分频计数器 1M分频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异步复位
        if(!rst_n) cnt <=20'd0;
        else cnt <= cnt+1'b1;

assign fm = cnt[23];*/

assign fm = 1'b0;

endmodule
发现下载没有效果。程序有以下warning
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fm"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Design contains 2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lk"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rst_n"
Warning: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No clocks defined in design.
Warning: An incorrect timescale is selected for the Verilog Output (.VO) file of this PLL design. It's required that the timescale should be 1 ps when simulating a PLL design in a third party EDA tool.
Warning: Skipped module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due to the assignment FLOW_ENABLE_POWER_ANALYZER

网友A:
1.蜂鸣器响应该是下载程序的时候FPGA管脚为低电平导致。
2.检查你的管脚绑定是否正确,复位是否释放,时钟是否正确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蜂鸣器响应该是下载程序的时候FPGA管脚为低电平导致。
2.检查你的管脚绑定是否正确,复位是否释放,时钟 ...

我是根据特权的例程写的,他都可以运行,还有效果,我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特权的例程写的,他都可以运行,还有效果,我就没有,。

你的板卡和他的板卡一样吗?
你的管脚约束文件和他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卡和他的板卡一样吗?
你的管脚约束文件和他的一样吗?

都一样的,我买的他的开发板,他给的例程和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一样的,我买的他的开发板,他给的例程和视频。

从提示来看,感觉是没有管脚绑定。
你有示波器的话量一下进入FPGA的时钟是否正常,输出的蜂鸣器的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来看,感觉是没有管脚绑定。
你有示波器的话量一下进入FPGA的时钟是否正常,输出的蜂鸣器的波形是 ...

恩,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谢谢。

还有复位信号,看看是不是一直复位了,导致无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复位信号,看看是不是一直复位了,导致无信号输出。

不是的,其它程序都可以的。

网友B:
Warning (13410): Pin "fm" is stuck at GND
这一句是说fm管脚一直是低电平。
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C:
你把其他不用管脚全部设置为 as input tri-state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其他不用管脚全部设置为 as input tri-state了吗?

这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