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72X的RTC该怎么设置,掉电后,再重新上电时钟不会丢失

楼主(2013-09-29):
使用的主芯片是MSP430F6721,使用RTC功能,AUXVCC引脚该怎么连接,程序该怎么实现呢?
参考了TI官方论坛的资料

官方论坛如下:

如题。数据手册和技术手册通篇只讲过进入LPM3.5模式,能保持RTC计时。如果不配置任何工作模式,就是直接断电,AUXVCC3脚锂电供电,还会继续计时吗?总觉得手册讲的不清楚,不像别的单片机手册关于RTC的,只归备用供电部分管,讲的很清楚。

这款单片机的RTC寄存器分为2类:一类控制型的,一类时间信息型的。这两类寄存器在有的单片机里都是备用供电管理,MCU复位还是掉电,只有备用供电正常,就继续计时。但430f672x不一样,控制型的受MCU控制,如POR复位,值回到初值。不知讲的对不对???

当VCC掉电的时候,为了保证RTC继续工作,可以按照如下设置来实现:

连接电源到主电源DVcc,Avcc,这里为3.3v,连接备用电池到Auxvcc1,Auxvcc3,这里为3.0v锂电池,将不用的备用电源引脚Auxvcc2接地,并在固件代码中关闭它。如下是供电电源切换并关闭Auxvcc2:

AUX0MD=0;AUX1MD=0;AUX2MD=1;

设置下一次选择的供电电源:

AUX0OK=1;AUX1OK=1;AUX2OK=0;AUX2PRIO=0;

在程序中当检测到切换到AUXVCC1时,保存当前工作进入LPM3.5模式,直到VCC电源恢复。检测VCC是否恢复使用端口1或者2的中断功能检测。

下面是RTC_C 在 LPM3.5 模式运行的代码例程,开发环境是CCS:

C:\TI\ccsv5\ccs_base\msp430\MSP430ware_1_30_00_15\examples\devices\5xx_6xx\MSP430F673x Code Examples\C\MSP430F673X_RTC_02.c

官方论坛给的资料太少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谁能够提供一些例程呀。

楼主:
参考的ti例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SYSRSTIV == SYSRSTIV_LPM5WU)
    {
        // When woken up from LPM3.5, reinit since LPMx.5 will cause a BOR.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PM5CTL0 &= ~LOCKIO;                 // Clear LOCKBAK and enable ports
        PMMCTL0_H = 0x00;                   // close PMM

        P1DIR |= BIT0;                      // Configure P1.0 as GPIO output

        // Reconfigure RTC to read RTC registers
        RTCCTL0_H = RTCKEY_H;               // Unlock RTC_C module
        RTCCTL1 |= RTCBCD | RTCHOLD;        // BCD mode, RTC hold
        RTCCTL1 &= ~(RTCHOLD);              // Start RTC calendar mode
        RTCCTL0_H = 0;                      // Lock RTC_C module

        // If woken up at noon, set LED and stay loop there
        if((RTCHOUR == 0x12)&&(RTCMIN == 0x00)&&(RTCSEC == 0x00))
        {
            P1OUT |= BIT0;                  // Set P1.0 on
            while(1);
        }
        // If values do not match, blink LED fast
        else
        {
            while(1)                        // continuous loop
            {
                P1OUT ^= BIT0;              // XOR P1.0
                __delay_cycles(20000);      // Delay
            }
        }
    }

    // GPIO Port Configuration for lowest power configuration
    P1OUT = 0x00;P2OUT = 0x00;P3OUT = 0x00;P4OUT = 0x00;P5OUT = 0x00;P6OUT = 0x00;
    P7OUT = 0x00;P8OUT = 0x00;P9OUT = 0x00;PJOUT = 0x00;
    P1DIR = 0xFF;P2DIR = 0xFF;P3DIR = 0xFF;P4DIR = 0xFF;P5DIR = 0xFF;P6DIR = 0xFF;
    P7DIR = 0xFF;P8DIR = 0xFF;P9DIR = 0xFF;PJDIR = 0xFF;

    // Initialize LFXT1
    UCSCTL6 &= ~(XT1OFF);                   // Enable XT1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 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Configure RTC_C
    RTCCTL0_H = RTCKEY_H;                   // Unlock RTC_C module
    RTCCTL0_L |= RTCTEVIE;                  // Enable RTC time event interrupt
    RTCCTL1 |= RTCBCD | RTCTEV_0 | RTCHOLD; // BCD mode, RTC hold, Set RTCTEV for 1 minute alarm
                                            // event interrupt
    RTCYEAR = 0x2011;                       // Year = 0x2011
    RTCMON = 0x10;                          // Month = 0x10 = October
    RTCDAY = 0x07;                          // Day = 0x07 = 7th
    RTCDOW = 0x05;                          // Day of week = 0x05 = Friday
    RTCHOUR = 0x11;                         // Hour = 0x11
    RTCMIN = 0x59;                          // Minute = 0x59
    RTCSEC = 0x45;                          // Seconds = 0x45

    RTCCTL1 &= ~(RTCHOLD);                  // Start RTC calendar mode
    RTCCTL0_H = 0;                          // Lock RTC_C module

    // Enter LPM3.5
    UCSCTL6 |= XT1OFF;                      // Turn off clock for LPMx.5 operation. ACLK will still
                                            // remain active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PMMCTL0_L |= PMMREGOFF;                 // and set PMMREGOFF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3.5 mode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Code should NOT get here. This means that LPM3.5 was not properly entered.
    // Ensure that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was ued. Or else JTAG will put the CPU
    // in LPM0 mode.

    // Stop the RTC
    RTCCTL0_H = RTCKEY_H;                   // Unlock RTC_C module
    RTCCTL1 |= RTCHOLD;                     // RTC hold
    RTCCTL0_H = 0;                          // Lock RTC_C module

    // Blink LED slowly if LPM3.5 not entered properly
    while(1)
    {
        P1OUT ^= BIT0;                      // XOR P1.0
        __delay_cycles(500000);             // Delay
    }
}

#pragma vector=RT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tc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RTCIV, 16))
    {
        case RTCIV_NONE:                    // No interrupts
            break;
        case RTCIV_RTCOFIFG:                // RTCOFIFG
            break;
        case RTCIV_RTCRDYIFG:               // RTCRDYIFG
            break;
        case RTCIV_RTCTEVIFG:               // RTCEVIFG
            PMMCTL0_H = PMMPW_H;            // open PMM
            PM5CTL0 &= ~LOCKIO;             // Clear LOCKBAK and enable ports
            PMMCTL0_H = 0x00;               // close PMM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LPM4.5
            __no_operation();
            break;
        case RTCIV_RTCAIFG:                 // RTCAIFG
            break;
        case RTCIV_RT0PSIFG:                // RT0PSIFG
            break;
        case RTCIV_RT1PSIFG:                // RT1PSIFG
            break;
        case 14: break;                     // Reserved
        case 16: break;                     // Reserved
        default: break;
    }
}
关于这个例程有一些疑问
1,进入的是LPM3.5模式,RTC中断中为什么退出LPM4.5模式
2,什么情况下进入 if (SYSRSTIV == SYSRSTIV_LPM5WU) 语句,是断电吗
3,在 if (SYSRSTIV == SYSRSTIV_LPM5WU)语句中,并没有对RTC做中断设置,以前的RTC设置的
  应该已经改变了吧,这样RTC还能进中断吗
4,此程序掉电后,再重新上电,RTC时钟是否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