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无语了,ST官方不提供stm32寄存器版的例程吗?

楼主(2013-09-29):
找了一个多小时了,找到的全是库函数版的。。。
有高手能告知下在哪里找吗?
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看官方库函数的封装,就是最好的寄存器例程,还想要啥?

网友B:
库函数都是开源的可以学啊。

网友C:
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人家用库函数给你封装起来了而已.有了库函数 不一样可以参考么?楼主什么心态?

网友D:
你直接修改库函数里面的就行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的?

网友E: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抱歉

网友F:
你可以把库函数给改成寄存器的嘛,另外,人家给了库函数就有一定的道理,就是防止有些寄存器在直接操作时会被改写。

网友G:
网上一大把啊

网友H:
st提供的库函数就是最好的寄存器操作例程

网友I:
为什么不看看库函数是怎么操作寄存器的?

网友:
库函数就是操作的寄存器吧

网友J:
嘿嘿,笑而不语

网友K:
网上大把的  楼主百度或者google吧

网友L:
樓主要的是手冊吧

网友M:
深刻理解库函数,其实就是最好地使用寄存器!!

网友N:
搜正点原子 他是用寄存器的

网友O:
1、不要定义 USE_STDPERIPH_DRIVER 这个宏开关
2、#include "stm32f10x.h"
就是使用寄存器方式

你打开 stm32f10x.h 这个头文件,都是寄存器定义。
-------------------学东西需要沉下心来学,初学者建议看3~5遍库里面的代码。

网友P:
一边看库函数一边看手册理解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看官方库函数的封装,就是最好的寄存器例程,还想要啥?

说的对

网友R:
难道一定要把饭送到你嘴边?

网友S:
st提供的库函数就是最好的寄存器操作例程,如果有兴趣,直接看芯片的寄存器手册呗,那玩意看看挺好的,对照库函数看

网友T(2014-07-09):
这个问题提的不错,大家的反响很积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