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上用bus hound监控,怎么没有数据输入

楼主(2013-09-29):
请教下,STM32 USB枚举成功后,使用                UserToPMABufferCopy(usb_buf, GetEPTxAddr(ENDP1), 6);
                SetEPTxValid(ENDP1);
发送数据,在PC上用bus hound监控,怎么没有数据输入。为什么??是报告描述符没配对吗??
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 在网上下载一个Bus Hound软件的使用说明,再试试;
2. 下载一个好的USB例程看看并分析接收的数据;

网友B:
你用的串口调试Utility是不是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