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设置高的时候为什么发到串口上的数据有的有错误啊

楼主(2013-09-29):
串口实验,波特率设置高的时候为什么发到串口上的数据有的有错误啊
波特率设置低的时候都对,什么情况啊?

9600的波特率  都乱了

这个是4800的波特率

网友A:
你的串口怎么看出是发送完成了?

网友A:
你需要等待发送完成标志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换成超极终端试试的。

网友B:
软件问题。

网友B:
试试这两个的。

网友C:
也可能和硬件也有一定的关系   串口注定不能传输太高的波特率的

网友D:
换一条好点的串口线   再试试

网友E:
波特率如果不是自动侦测的话  肯定只有一个符合啊

网友F:
波特率设置不一样,收到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吧?!

网友G:
两边串口的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H(2013-11-02):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用有线的完全是好的,换成无线就成这样了,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I:
4800的速度,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是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