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我在程序里定义了如下的函数
void test(void)
{
...
}
我想知道如果我用了test;
而不是用test();
那我用的是什么?先申明,这个不会报错,且程序能运行,但结果是错的,我被这个东西卡了一天,嘎嘎···

网友A:
test表示地址

网友B:
test是函数入口地址啊,可以传递给函数指针,test()是函数调用,执行该函数

网友C:
test表示函数的入口地址, 是一个数值

网友C:
如果是  test; 的话, 就是一个数值为 test的语句, 然后啥也不干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char a;
a=test;
这个时候肯定会报错,报错系统会提示什么错误,我这里显示的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赋值。所以执行下test;
可以理解为这里就是地址常数。

网友E:
test是一个地址

网友F:
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G:
敢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用过函数指针?

函数指针是怎么赋值的?

看一下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test不能这么用了~!!!!

网友H:
6楼说的很直白了。test;没有什么意义,没执行子函数。

网友I:
test 就是函数地址,跟&test是一样的

网友J:
你那个test单独使用,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K:
看看谭浩强老师的书,函数那章知识你就懂了。

网友L:
在编译后,test符号代表的是一个地址。具体请自己查看C语言和你用的C编译器。

网友M:
结果没有错,只是和你预想的不一样。
错的是你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