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针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13-09-29):
今天“撰写”程序用到了指针,感觉特别的爽,很大的一大段程序被指针搞定了,不用那么费劲的敲代码了,只是对于指针应该注意哪些不太清楚,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如果是指针数组怎样释放指针内存空间?

网友A:
对于MCU来说,其编程和PC上的编程在内存管理上稍微不同,MCU一般没有开辟内存空间、占用完毕后再释放的概念。

对于MCU来说,其开辟、占用、共用RAM空间等操作均是由代码中公共变量、局部变量和编译器编译规格来确定如何使用RAM空间的,在代码编译完毕后,代码所使用RAM空间的变量地址等均随之确定,而PC上则由OS和应用程序申请内存空间等方式来确定地址。

简单点说:在使用MCU且没有OS时,基本不需要考虑开辟和释放内存空间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