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重启系统后整体向右偏,怎么办?

楼主(2013-09-29):
触摸屏校准后,很准确,但是重启系统后,发现整体向右偏,怎么办,软件怎么算出差值啊??

网友A:
可以校准,重启后右偏?应该是部分触摸参数丢失造成的.没有保存?

网友B:
存在eeprom里面。

网友B:
感觉矫正和不校正差不多吧?

网友C:
可以写在flash里

网友D:
校准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