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只能格式化,不能删除,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9):
我现在在做SD卡功能,我想请问下各位朋友们:SD卡初始化完成后创建文件夹,在文件夹里面打开文件,出现很多乱码文件和文件夹,并且不能删除,只能格式化这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各位帮帮忙,跪谢!

网友A:
你的sd卡格式不对吧。

网友B:
弄坏了吧?

网友C:
应该是你的stm32读写之后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使用FAT的系统的?

网友D: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文件系统  这个不好做   也可以参考一下振南的FAT

网友E:
可能是硬件问题,是否是写保护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F:
驱动和文件系统,你的驱动是CPU官网移植的?文件系统fat16?32?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  有可能是你的格式化不对

网友G:
或者是你的硬件问题  有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