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新手问一个uCOS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小弟才转行搞单片机不久,接了公司一位前辈的活,修改一个系统,以前用的是c8051f020单片机,现在改用c8051f340,前辈的源代码用的是uCOS系统,我想问下把f020单片机上调试通过的uCOS系统移植到f340上,需要修改哪些函数?我对照网上下的一个PDF改了半天,把程序烧录上去之后,单片机总是进不去main函数,我自己写了个led灯闪烁的小程序,不用uCOS系统却一切正常。

网友A:
跟平台相关的只需要修改os_cpu.h,os_cpu_a.asm,os_cpu_c.c三个文件即可

网友B(2013-11-02):
补补底层和启动文件。

网友C(2013-12-14):
关于ucos-II的移植只需要修改os_cpu.h,os_cpu_a.asm,os_cpu_c.c这三个文件即可,对于你说的进不了main函数,建议你去查查你的启动代码,一般底层硬件初始化完毕后,会跳到main函数进行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和多任务的创建以及启动工作,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