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可行吗?求助!谢谢!

楼主(2013-09-29):
我在搞一块控制板,用于舞台灯的控制
用2个功率管L6205N分别驱动两个57的步进电机(2相四线),用9910B驱动四路大功率LED灯,DMX512信号控制芯片用SN75176,声控信号控制用LM358芯片,这些硬件已经确定。现在选择MCU,我选择STC12C5608AD(28Pin)这个MCU有23个I/O口,问题是:1、L6205N是带细分的驱动器,随便用单片机的4个I/O口给L6205N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然后驱动器会产生4路的PWM信号来驱动电机,这样理解对吗?2、MCU、L6205N,步进电机之间如何实现功能?3、单片机给出是脉冲,是数字量,电机转动,是模拟量,对吗,对的话,数模如何转换呢?求牛人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L6205N是带细分的驱动器,随便用单片机的4个I/O口给L6205N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然后驱动器会产生4路的PWM信号来驱动电机,这样理解对吗?                 从总体看, 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电机的驱动信号并非简单的 PWM 信号.
2、MCU、L6205N,步进电机之间如何实现功能?   MCU 通过 I/O口控制 L6205N, 从而控制电机动作
3、单片机给出是脉冲,是数字量,电机转动,是模拟量,对吗,对的话,数模如何转换呢? 脉冲数是数字量, 电机的转角我认为也可以看成的数字量(单位角度的若干个), 没有必要将其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