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电动车蓄电池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3-09-29):
电路构成,修复用高压高频脉冲靠震荡电路及自感升压线圈来实现。因频率的限制自感升压线圈不可能做的很大,但对于内阻及小的蓄电池来讲,其静态下可产生的高压脉冲加在蓄电池上后其幅值变得很低。所以对电池的修复效果不明显。
        这是一款用变压器调压、555电路构成的可调脉宽震荡器驱动CMOS管的高性能修复器。彻底克服了自感升压线圈电路的缺陷,经使用效果很好。一般使用了近3年的旧电瓶修复一天即可见效,修复3天即可恢复额定容量的70%以上(极板损坏的电瓶不可修复)。
        本电路可修复充电两用。修复用变压器采用多抽头变压器,以适合不同电压的电瓶。从3v到36v电瓶均可修复。必须注意的是,修复电瓶时所选用电压档是电瓶电压的两倍。如修复12v电瓶选择24v变压器档,修复36v电瓶选择60v变压器档,但脉宽电位器必须调整到最小状态(即电流为最小状态)。充电时可选择相同电压档位变压器,适当调整脉宽电位器使电流为合适的充电电流。

网友A:
很老的资料   不知道有没有现实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