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a的iic硬件模块

楼主(2013-09-29):
前几天用软件模拟的iic成功的读取了mpu6050的数据,这几天准备用f5438a的硬件模块实现,但是出问题了,在发送从机地址后收不到应答位。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A:
建议楼主首先检查程序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建议采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下时序是否和要求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