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ED-XDS560v2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本人使用SEED-XDS560v2和CCS3.3 做dsp开发,但是这款仿真器总是不容易和CCS3.3连接上,怎么破?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下对比  用别人电脑上安装的CCS去和你的开发板连接  看看怎么样
系统的不稳定也会带来连接不容易或连接上CCS死的现象
更大的可能是仿真器性能问题

网友B:
现在不都是用5.2以上的版本了吗,很好用啊。我也用过XDS560在CCS5.2上仿真C6678,很稳定。

网友C:
版本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