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去耦电容器......是否真的有必要?

楼主(2013-09-29):
在担任应用工程师之前,我在TI 的职位是 IC 测试开发工程师。我的项目之一是对 I2C 温度传感器进行特性描述。在编写一些软件之后,我手工焊接了一个原型设计电路板。由于时间仓促,我省去了比较麻烦的去耦电容器。谁会需要它呢,对吧?
我收集数据大概有一个星期了,但获得的任何结果都无法与预期结果相匹配。于是我做了大量更改,试图提升性能,但都没有效果。最后,我决定添加一个去耦电容器,不出所料,问题解决了。
这让我不禁思考……,会不会总是需要使用去耦电容器?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证在不使用去耦器件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图 1 为带去耦电容器和不带去耦电容器(C1 和C2)情况下用于驱动 R-C 负载的缓冲电路。我们注意到,在不使用去耦电容器的情况下,电路的输出信号包含高频 (3.8MHz) 振荡。对于没有去耦电容器的放大器而言,通常会出现稳定性低、瞬态响应差、启动出现故障以及其它多种异常问题。
1:采用去耦和不采用去耦的缓冲电路(测量结果)

图 2 阐述了为什么去耦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电源线迹的电感将限制暂态电流。
去耦电容与器件非常接近,因此电流路径的电感很小。在暂态过程中,该电容器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向器件提供超大量的电流。
未采用去耦电容的器件无法提供暂态电流,因此放大器的内部节点会下垂(通常称为干扰)。无去耦电容的器件其内部电源干扰会导致器件工作不连续,原因是内部节点未获得正确的偏置。
2:带去耦合和不带去耦合情况下的电流

除了使用去耦电容器外,您还要在去耦电容器、电源和接地端之间采取较短的低阻抗连接。
图 3 将良好的去耦合板面布局与糟糕的布局进行了对比。您应始终尝试着让去耦合连接保持较短的距离,同时避免在去耦合路径中出现通孔,原因是通孔会增加电感。大部分产品说明书都会给出去耦合电容器的推荐值。如果没有给出,则可以使用 0.1uF。

3:良好与糟糕PCB 板面布局的对比

正确连接去耦电容器会给您省去很多麻烦。即便在试验台上不使用去耦合电路也能工作得很好,但若进入量产阶段时再因工艺变化和其他实际因素的影响,您的产品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吸取我的教训吧,别掉进不使用去耦合的陷阱里!
特别感谢我的同事 Ichiro Itoi 和 Tim Green,是他们帮助我找出去耦合问题并获得实际的测量结果。

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电容器

网友A:
这篇**很好,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去耦电容,只是以为给电源滤波呢,原来有这么重要的作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好,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去耦电容的作用

网友C:
这个知识点   让我对去耦电容的认识又加深了一级   比较不错  很好

网友C:
一直以为运放外围的去耦电容仅仅是滤波作用   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不错  楼主   很感谢

网友D:
去耦电容的2作用竟然这么大   需要看看了   楼主

网友D:
运放这玩意   还确实是比较博大精深   确实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