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1KHZ~20KHZ可调 要怎么实现

楼主(2013-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算低通,都高频的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算低通,都高频的了啊

不在频率高低

网友C:
程控滤波器,然后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D:
不懂  一点思路都没有   高人指点一下   有木有

网友E:
这个频段不算高频   楼主   这个  通过滤波器的合理设计   就能实现

网友F:
用有源还是无源呢,一阶还是多阶,有很多现成的,套个公式也没问题啊。

网友E:
一般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设置带通滤波器  将不需要的频率去除   这个   需要仔细选择运放   对于运放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楼主   你自己查查资料看看先

网友G:
是数字可调还是模拟可调,模拟好做,电位器,可变电容什么的。

网友H:
一般使用模拟电路来实现  楼主   相对来说   模拟这一块  做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I:
针对你这个问题,我给TI的老大打了个电话,我让她给你解决一下。

我让她写了个**给你,你可以去下面这个地址看:

http://www.edn.com/electronics-b ... ble-low-pass-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