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下使用vc33

楼主(2013-09-29):
打算在win7 32位下通过仿真器XDS510PLUS控制vc33,但发现有不兼容,用不了。所以有一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c3x-c4x与ccs4.1的关系。控制vc33只能在c3x的编译环境下进行,但一直没搞懂c3x跟ccs4.1之间是什么关系。
2)win7下如何能成功安装c3x?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现在CCS5.5都出来了,建议楼主用CCS5.2或者以上版本
ccs软件一般是向下兼容的。
ccs3x我记得是不兼容win7系统的。或者你可以在win7上装个XP的虚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