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基本知识

楼主(2013-09-29):
变压器是两个或多个绕组的静止设备,为了传输电能,在同一频率下,通过电磁感应将一个系统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转换为另一个系统的电压和电流,通常这些值是不同。当电网提供的电压与负载设备额定输入电压不同时必须要加装变压器

楼主:
1.什么是变压器?
    变压器是两个或多个绕组的静止设备,为了传输电能,在同一频率下,通过电磁感应将一个系统的交流电压和电流转换为另一个系统的电压和电流,通常这些值是不同。当电网提供的电压与负载设备额定输入电压不同时必须要加装变压器。
2.变压器的损耗与效率。
    A、损耗是变压器自身消耗的电能,在充许的范围内越小越好。它包括带负载使用时的负载损耗和空载时的空载损耗。
    B、负载损耗是将副边短接,在原边加上额定频率的低电压,当电流为额定值时的输入功率,其主要是铜损,所以与使用铜线的材质,截面积和绕组的製作工艺有直接关係。本公司所用台湾台一集团铜线,绕组结构合理,大大降低了铜损。
    C、空载损耗是将原边开路,在副边加上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时的损耗,其主要是铁损,包括磁滞损耗与涡流损耗。磁滞损耗与硅钢片的重量成正比,且与磁通密度的n次方成正比。涡流损耗与磁通密的平方、硅钢片厚度的平方、频率的平方和导磁材料的重量成正比。所以与设计参数有直接关係。本公司使日本新日铁H14厚度为0.35mm的硅钢片,并以合理的设计因而大大减少了铁损。效率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此值在充许范围内越高越好,实际负载在额定值的60%时效率最高。但用户从成本与实用考量应选择负载在额定值的75%--90%为最佳。

楼主:
3.变压器的调整率。
    是负载电流有变化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原因是绕组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和漏磁通绕组上的电抗产生的压降。这个值在充许范围内变动越小越好。我公司设计值为输出电压值的1%。
4.变压器分类:
    A、散热方式:本公司产品主要分为乾式风冷式与油式自冷式,仅仅是散热方式不同,只要设计合理,达到的效果一样。客户可根据环境与採购意向确定。一般容量在600KVA以下从外形尺寸和成本考虑,建议选用乾式风冷式。
    B、结构方式:本公司产品分隔离式和自藕式。隔离式又称感应式或双绕组式,两个绕组之间绝缘隔离,靠电磁感应传送电功率,没有电的直接联繫。本公司增加特殊电磁屏蔽材料,减少漏磁与电磁辐射,降低耗损并以得环保。自藕式又称单绕组式,是指至少有两个绕组具有公共部分的变压器。副边接线是从原边绕组抽头而来,因此直接有电的联繫。
5.如何选购变压器。
    A、确认电网提供的电源电压(v)与用电设备所需输入的额定电压(v),以确定电压变比。
    B、确认用电设备所需输入电源的相数,以确定变压器製作三相或单相繫统。

楼主:
   C、确认用电设备所需输入的额定电流(A),以确定变压器的容量(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