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128 串口1问题

楼主(2013-09-29):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nterrupt.h>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0C|=(1<<UCSZ01)|(1<<UCSZ00);
        UBRR0H=0X00;
        UBRR0L=51;
        UCSR0B|=(1<<TXEN0);                              //波特率9600

        UCSR1C|=(1<<UCSZ11)|(1<<UCSZ10);
        UBRR1H=0X00;
        UBRR1L=51;
        UCSR1B|=(1<<TXEN1);
}

/********************************************************************
函 数 名:sent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发送数据
说    明:
********************************************************************/
void sen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0A&(1<<UDRE0)));
        UDR0=data;
}
void sent1(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1A&(1<<UDRE1)));
        UDR1=data;
}

int main(void)
{
        usart_init();

        DDRA = 0XFF;
        PORTA = 0xfe;
        DDRD |= (1<<PD3);
        PORTD |= (1<<PD3);

        while(1)
        {
                PORTA = 0xff;
                sent(0x33);
                _delay_ms(100);
                //sent1(0x32);
                _delay_ms(500);
                PORTA = 0x00;
                _delay_ms(500);
        }

}
上面是代码,代码执行到sent1(0x32);的时候会卡住,串口0可用,串口1不能使用,大神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去下列地址下载一个AVR的库,读懂了,改一改。看你的程序,必须翻手册查寄存器,所以没人爱看。

http://www.procyonengineering.com/embedded/avr/avrli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下列地址下载一个AVR的库,读懂了,改一改。看你的程序,必须翻手册查寄存器,所以没人爱看。

http://ww ...

估计有些人也没有对应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