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稳压器的特性

楼主(2013-09-29):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无接触点无碳刷磨损,无打火花等缺点,故障率低,安全性高,免维护更换,克服自耦变压器碳刷调压机型之缺点、利用磁场偏转角度稳压,无跳段、无分接浪涌和波形突变,电压呈线性调节,克服数控可控硅机型之缺点。
数控稳压器的稳压特性:
     1、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无接触点无碳刷磨损,无打火花等缺点,故障率低,安全性高,免维护更换,克服自耦变压器碳刷调压机型之缺点。
     2、利用磁场偏转角度稳压,无跳段、无分接浪涌和波形突变,电压呈线性调节,克服数控可控硅机型之缺点。

楼主:
数控稳压器的功能特性:
    1、数控稳压、准确稳定,稳压精度高精确±1%以内;
    2、设计合理、材料优质、无接触点、线性稳压、超载能力强;
    3、自动侦测过压、欠压、欠相、错相,报警,自动跳脱;
    4、当关机或停电再复电时,数控稳压器将电压稳定后再输出,任何情况下均不会产生高压输出,以保护负载设备;
    5、采用指拔设定功能,稳压控制板对稳压率的设定采用人性操作设定方式,利用指拔开关作段性设定,精确可靠;
    6、主体构造为壳体、硅钢片、感应线圈所组成,对突波、非线性负载冲击皆能承受,因此稳压器  坚固耐用,使用年 限长;
    7、具防雷击,防浪涌保护功能(用户选配)。

楼主:
数控稳压器的安全事宜:
    1、稳压器在运行时,请勿随意拆开稳压器壳体或拨拉稳压器输入输出连线,以防触电或其它电气安全事故。
    2、稳压器输入输出连线一定要布置合理,防止踩踏磨破,造成漏电事故。
    3、稳压器一定要可靠接地,因不接地线运行而造成的触电或人体伤害,由用户自行负责。
    4、稳压器的地线不能接在暖气管道、供水管道、燃气管道等公益设施上,以免侵犯第三方权利或造成危害。
    5、应定期检查稳压器的输入和输出连线,以免松动或脱落,从而影响稳压器的正常使用和用电安全。
    6、非专业人员请不要拆开稳压器或对稳压器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