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 网购51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3-09-29):
新手不能上存图片?也不能发链接?蛋了个疼。。。

购买宝贝如下: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USB转RS232串口线
RS232转TTL模块
USB转DC电源线
STC89C52RC
杜邦线

购买了这些元件,按照电路图接了,接下来,首先用KEIL软件把一个简单的LED点亮程序生成HEX文件,然后想用STC-ISP软件将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面(PS:设置无错误),结果按了电源开关,无反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

本人之前就买了一块学习板,里面有很多模块。如LED,点阵,数码管,蜂鸣器,继电器等等这些,最近不知道发什么傻,也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经过更换元件,MAX232没问题,芯片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串口线坏了。难道要再买条串口线试试?

急求解答!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找卖家

网友A:
另外,建议楼主多看看有关51单片机入门的视频,或者是找个师傅带一带。入了门就好办了

网友B:
1usb转232驱动装了吗?2串口号选对了吗?3下载前板子是否断电,4连接usb转232时板子有没从串口取电。5有点usb转232质量很次,下载很不稳定,很容易出现不能下载或者下载失败

网友C:
串口用自环线测试一下,另外注意测一下电源对不对。

网友D:
不知道ISP提示是什么。

网友E:
呵呵,楼主要慢慢入门了啊

网友F:
我的stc也是啊,烧不进去,学习51最好不用stc,我觉的用at89c51都好过,stc

网友G:
新板子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可能还是Lz的STC-ISP软件的设置问题  lz的单片机型号可设置对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