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Orcad pspice仿真软件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29):
:(:(刚入手Orcad16.5的pspice仿真,运行程序自带的例程一直显示元器件未定义,后来发现1、pspice中没有.lib文件,只有.olb文件;2、不能正常仿真,显示元器件未定义,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2013-10-31):
这个需要问问fogot的。

网友B: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Configuration Files。在左侧的Category选项中选择Library,添加芯片的lib格式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Configuration Files。在左侧的Category选项中选择Library,添加芯片的lib格式的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