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压电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3-09-29):
      最近在郑关于压电加速度的传感器方面的项目的,对这方面的也有些了解的,在这里也跟大家一块的讨论了的。。。。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又称压电加速度计。它也属于惯性式传感器。它是利用某些物质如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在加速度计受振时,质量块加在压电元件上的力也随之变化。当被测振动频率远低于加速度计的固有频率时,则力的变化与被测加速度成正比。
      工作原理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是基于压电晶体的压电效应工作的。某些晶体在一定方向上受力变形时,其内部会产生极化现象,同时在它的两个表面上产生符号相反的电荷;当外力去除后,又重新恢复到不带电状态,这种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具有“压电效应”的晶体称为压电晶体。常用的压电晶体有石英、压电陶瓷等。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压电式加速度计的结构和安装压电式加速度计的结构形式常用的压电式加速度计的结构形式如图。S是弹簧,M是质量块,B是基座,P是压电元件,R是夹持环。图a是中央安装压缩型,压电元件—质量块—弹簧系统装在圆形中心支柱上,支柱与基座连接。这种结构有高的共振频率。然而基座B与测试对象连接时,如果基座B有变形则将直接影响拾振器输出。此外,测试对象和环境温度变化将影响压电元件,并使预紧力发生变化, 易引起温度漂移。图c为三角剪切形,压电元件由夹持环将其夹牢在三角形中心柱上。加速度计感受轴向振动时,压电元件承 受切应力。这种结构对底座变形和温度变化有极好的隔离作用,有较高的共振频率和良好的线性。图b为环形剪切型,结构简单,能做成极小型、高共振频率的加速度计,环形质量块粘到装在中心支柱上的环形压电元件上。由于粘结剂会随温度增高而变软,因此最高工作温度受到限制。

网友A:
还是很不错的这方面的资料介绍的,谢谢楼主的啦

网友A:
前置放大器

压电元件受力后产生的电荷量极其微弱,这电荷使压电元件边界和接在边界上的导体充电 到电压U=q/Ca(这里Ca是加速度计的内电容)。要测定这样微弱的电荷(或电压)的关键是防止导线、测量电路和加速度计本身的电荷泄漏。换句话讲,压电加速度计所用的前置放大器应具有极高的输 入阻抗,把泄漏减少到测量准确度所要求的限度以内。

压电式传感器的前置放大器有:电压放大器和电荷放大器。所用电压放大器就是高输入阻抗的比例放大 器。其电路比较简单,但输出受连接电缆对地电容的影响,适用于一般振动测量。电荷放大器以电容作负反馈,使用中基本不受 电缆电容的影响。在电荷放大器中,通常用高质量的元、器件,输入阻抗高,但价格也比较贵。

从压电式传感器的力学模型看,它具有“低通”特性,原可测量极低频的振动。但实际上由于低频尤其小振幅振动时,加速度 值小,传感器的灵敏度有限,因此输出的信号将很微弱,信噪比很低;另外电荷的泄漏,积分电路的漂移(用于测振动速度和位 移)、器件的噪声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实际低频端也出现“截止频率”,约为0.1~1Hz左右。

网友A:
这有个这方面的资料的,我给分享了

网友B:
关于压电材料及压电传感器,现在用的非常广泛的

网友B:
尤其是在振动检测报警方面时非常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这方面的资料的,我给分享了

收下这个资料的了,谢谢

网友C:
压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压电效应的,试讲不同的压应变转化成电能形式的电荷输出的

网友C:
具体也就是讲机械能转化成电能,是材料的自身性质所决定的

网友D:
学习了  压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压电效应的

网友E:
好的,谢谢分享的啊,很不错的关于压电方面额资料分享的

网友F:
压电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导体材料上的电荷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移动,导致不均匀分布而有了电势差的

网友B:
压电式的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振动

网友E:
关于压电方面的知识介绍非常详细的啊,我这学习啦

网友E(2013-11-04):
它是利用某些物质如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在加速度计受振时,质量块加在压电元件上的力也随之变化。当被测振动频率远低于加速度计的固有频率时,则力的变化与被测加速度成正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这方面的资料的,我给分享了

资料的收下啦,谢谢分享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这方面的资料的,我给分享了

收下这个资料分享了,谢谢

网友B:
资料的手下的再看几遍的啦,这个还是蛮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