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各位高手老师请帮小弟看一下这奇怪的充电器故障很特别。

楼主(2013-09-29):
本人是小白一个还请各位老师看一下,下面的充电器是什么故障。最近好友让我给修一下电动车充电器上电后充电器灯都不亮,打开后发现保险管烧坏了更换保险后继续测量发现开关管6N60损坏更换为8N60,上电后指示灯还是不亮,检查发现3842的供电脚没有电压继续检查3842发现3842损坏更换后上电实验,可只是灯还是不亮,3842的5,7脚已经供电正常很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图片贴不上来不知为什么,还是描述一下,请给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贴上图比较好!

网友B:
开关电源坏一般都是话,一般都会烧掉一大片,8N60的G机有没有脉冲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故障,你不能只换其中一个元件,损坏的元件要一次性全部换掉才行,一般来说,高压侧有故障的话,3842,场管,3842的3脚取样电阻,6脚驱动电阻,这些元件全部都要爆掉,几乎没有幸免的,你要换的话就要把这几个全部换掉,但也不能保证就能修好了,运气不好的话,启动电阻,RCD吸收回路的二极管和数十K欧的功率电阻也会挂掉,431和光耦也是易损元件,总之要耐心检查,更换元件时要将损坏的元件一次性换完再上电,现在是手机上网,打字不方便,要不然我就多写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坏一般都是话,一般都会烧掉一大片,8N60的G机有没有脉冲

这一点还没注意到,不好意思我一直在想3842供电的问题,把8N60方波给忘了,到家测一下,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故障,你不能只换其中一个元件,损坏的元件要一次性全部换掉才行,一般来说,高压侧有故障的话, ...

真是太感谢了,都是热心人,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贴上图比较好!

我有图片但是真是贴不上:L

楼主:
今天结贴了,谢谢各位师傅热心帮助

网友D:
无敌的3842 在国内存活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
发现了不良的元件~不要急着更换~要看看周围~盲目的换件再通电~会使问题更复杂~ 要尽可能的争取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