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LCD1602如何关背景灯?

楼主(2013-09-30):
发命令4,参数带0x80,字符都不显示了,但是蓝色背景灯还亮着。。。

请问要怎么关啊?

网友A:
背光灯是独立供电,发命令没用的,要控制背光灯,需要自己外接电路,比如三极管

网友B:
都看过资料没有

网友C:
好好看手册,看好时序!

网友D:
典型的不看规格书的小学生!

网友E: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F:
看电路图、规格书,在LCD上会有一个二极管,看有没有接单片机控制。

网友G:
需要外接电路来控制...

网友H:
把背光电路断了,就不亮了

网友I:
这个就和关灯一样简单。IO控制关闭背景灯。硬件控制,不用命令啥的。

网友J:
初中2年级,物理,第8课有讲~复习一下,我都忘了

网友K:
关个灯还这么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初中2年级,物理,第8课有讲~复习一下,我都忘了

:funk:

楼主:
这怎么结帖啊。。。

网友M:
背光很多都外接电位器可调

网友N:
控制背光灯电源就可以了,那个灯单独供电的

网友O:
同学,告诉你,这个是纯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

网友P:
把发光二极管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