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电流变化时两个电流表显示不同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30):
请教各位做电力仪表的兄弟: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要求带一个电流表,用来监测松下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电流,我是用ATT7053BU做的。现在用一个0.5s的成品电流表(数字式的)和我的电流表串联测量,电机功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表与那个成品表相比显示误差会超过10%,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不正常的话可能是那些方面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两块表都没有质量问题,就是两块表的响应时间指标相差太大

网友B:
你描述的是误差超过10%,那么稳定的情况下一致吗?你标题是不同步。所以感觉有点混乱,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如果稳定的情况下显示值不一样是精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过程中值不一样就是楼上说的反应时间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的。最简易的办法就是直接上一个福禄克的万用表在里面测量做标准就好了。

楼主:
稳定状态下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就是电流变化的时候误差比较大。

楼主:
还有,行业内对两个电表在电流瞬变时的显示误差有要求吗?

网友C:
电表国家标准必须4s内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表国家标准必须4s内稳定

谢谢,请问标准号是多少?

这四秒内有没有误差的要求?

网友C:
10%--90%

网友C:
这个要到上斑后才能查到

楼主:
那麻烦你上班以后发下标准号,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到上斑后才能查到

兄弟,你们今天上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

我们今天就上班了......

网友C:
这么早啊,国标:1-7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早啊,国标:1-7日吗?

不过9.30中午就放了

网友C:
你们早了1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早了1天

是,算起来6天半

网友C:
GB/T 22264.1 -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T 22264.1 -2008

谢谢,我去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