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电源差分运放

楼主(2013-09-30):
求一个单电源差分运放

要求,3.3V电源,差分运放,输入信号为互感器出来的,就是HPT304

信号要不能失真,我设计好几个,领导都说不行,呜呜呜

网友A:
一般互感器输出不用运放也可以,直接使用专用芯片解决就行了,你说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