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R8T6 硬件I2C,读取时重新发送从机地址,结果就死等在EV6

楼主(2013-09-30):
第一次使用103的硬件I2C,大体是把官方例子搬过来的,一开始时很顺利,运行很好,后来莫名的经常死等在ev6上,是不是安全措施没做好?几乎没有一次能跳过了。求大侠们给点经验~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没仔细看ee2prom参考手册,每次都有一个写周期,I2C在发出停止信号时要有一个大约最大5ms的延时,让存储器内部执行写操作,否则不会响应i2c总线上的任何信号~

网友A:
新手  不太懂  帮忙顶

网友B:
STM32的I2C,最好使用ST 的CPAL库,用起来比较方便,不容易出错。

网友C:
提供的库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I2C,最好使用ST 的CPAL库,用起来比较方便,不容易出错。

请问那是什么库,一般用的标准库~

网友A:
同问  什么库啊

网友D:
应该有些号的库   直接调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