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接SRAM时地址线顺序全乱了,是否对读写SRAM照成影响?

楼主(2013-09-30):
我同事画的是IS61LV51216,实际买的芯片是is62wv51216。区别就是A0~A18的顺序全乱了,但是他说下载程序进去读写正常。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地址是一一对应数据,比如我STM32写地址0x0000,实际对应SRAM地址是0x3838,写地址0x0001,实际对应SARM地址是0x5378……那这样不连续的读写会不会对速度造成影响呢?

网友A:
不是很理解  功能正常吗?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地址线连接错位了啊   你看看有没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  功能正常吗?

同事说拿我之前的读写程序试了,没问题。就怕有些问题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事说拿我之前的读写程序试了,没问题。就怕有些问题测不出来

那就多测试一下咯   想办法进行各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地址线连接错位了啊   你看看有没有规律

是画的和买的芯片不同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画的和买的芯片不同型号的。

这明显不行啊  你看看1 2 3 4引脚  就已经颠倒了
读写肯定就混乱了

楼主:
听他说读写正常,我现在在做其他模块,没法去测试。所以就感觉很奇怪。

网友C:
完全不会,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做加密用,看到这条信息的童鞋可以认真考虑一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会,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做加密用,看到这条信息的童鞋可以认真考虑一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哇哈哈 ...

那就是像我所说的“比如我STM32写地址0x0000,实际对应SRAM地址是0x3838,写地址0x0001,实际对应SARM地址是0x5378”,这种逻辑地址是连续,但是物理地址不连续,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会,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做加密用,看到这条信息的童鞋可以认真考虑一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哇哈哈 ...

很牛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像我所说的“比如我STM32写地址0x0000,实际对应SRAM地址是0x3838,写地址0x0001,实际对应SARM地址是 ...

牛人  解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像我所说的“比如我STM32写地址0x0000,实际对应SRAM地址是0x3838,写地址0x0001,实际对应SARM地址是 ...

对,不用管你的地址是否连续,你可以以你的接线方式做一个地址表出来,方便以后的人操作ram

提醒一点是,你用哪条地址线写进去,还是用哪条地址线读出来。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不用管你的地址是否连续,你可以以你的接线方式做一个地址表出来,方便以后的人操作ram

提醒一点是 ...

看到你经常吃骨头啊

网友F:
地址线顺序错了,就意味着房间编号错了而已,所有的地址还能继续有唯一的房间,所以程序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不影响的,不过这种只能针对SRAM,如果是其他的设备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G:
SRAM地址和数据线,只要连上就行,顺序随意,存储和读取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用管你的地址是否连续,你可以以你的接线方式做一个地址表出来,方便以后的人操作ram

提醒一点是 ...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  解释啊

就是说:本来我们写地址0X0000对应到外部的SRAM的0X0000,但是现在对应的线全连错了,所以0X0000可能连到外部的SRAM的0X3464,、0X0001可能连到外部的SRAM的0X6734、0X0002可能连到外部的SRAM的0X0043,这样看起来是无序的,但却又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仍然可以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址线顺序错了,就意味着房间编号错了而已,所有的地址还能继续有唯一的房间,所以程序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 ...

嗯,其他的有些必须块操作的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RAM地址和数据线,只要连上就行,顺序随意,存储和读取没有任何影响。

想想数据线也是一样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H:
学习啦  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I:
对于这种异步静态存储器,内部没有地址自操作功能和猝发操作,所以,每一次操作都需要外部提供地址信息。因此,乱了,只是从物理上乱了,逻辑上还是正常的。只是对成果传递和查问题制造麻烦。应用中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同步静态存储器和动态存储器,可就麻烦了。

网友J:
应该是线连错了

网友K:
这是为了优化 PCB 才这样设计的。对于 SRAM 没关系,但并口 Flash、液晶等可能会影响操作命令。

网友L:
S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均可打乱,以方便印制板布线为准

网友M:
这就像加密储存数据,
如果数据线乱了,比如:把0x56 写进去,实际储存的是0x78,但是读出来还是 0x56,相当如加密和解密的过程。
地址线乱了,也是一样。

网友N:
对于异步的SRAM而言,没有问题。

我的产品为了兼容不同容量,高位地址故意打乱顺序。
产品销量超过1M,没有因为SRAM的地址信号顺序出现问题。

网友O:
要么改板子,要么换芯片,这样绝对不行。这样单字节读写会正确,连续单元读写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