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移动电源三合一方案

楼主(2013-09-30):
最近遇到不少朋友问及移动电源三合一方案的问题,主要纠结于移动电源三合一方案究竟是否成熟?前期市场风传的三合一移动电源烧机事件,真相如何?要解答这个问题,其根本是要把三合一移动电源解决方案不稳定的原因弄清楚。

实际上移动电源三合一,分为硬件移动电源三合一和软件移动电源三合一两种技术路线。

硬件三合一的芯片主要存在的问题是:1.发热严重,因为主芯片集成了开关管,而且采用的是非同步整流模式。温度高了以后,各种电压和电流参数发生漂移,恒压不准了,恒流也不准了,可能损坏电池,甚至是烧坏手机。2.受工艺偏差影响,电流和电压参数的离散性天生就大,批量生产时,即使不发热也会有很多不良。3.不可编程,功能固化,参数固化,只能做标准品,而且,如果pcb的寄生电阻过大,连标准品都做不好。由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硬件三合一从一出来就杯贴上了"山寨"的标签。

  软件三合一,由于容易实现同步整流,效率高,发热低,而且功能变化灵活,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但是早期的软件三合一问题更大,因为要依靠adc来检测和控制dc-dc过程,如果不做特别的优化,一个主循环下来10ms很正常。而这个时间段内,如果负载突然接触不良,例如,手机充电插口松动,很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瞬间上冲至10v,从而损坏手机。因此,软件三合一必须要解决这个天生的软肋才有出路。为此,各家厂商各显神通,从软件和硬件上进行各种优化,以彻底解决此问题。软件优化主要是把主循环的速度加快,目前,芯海科技提供的解决方案号称主循环小于200us。硬件上,则通过集成专用比较器来实现快速控制,例如,在5.0v进行dc-dc比较,在5.5v进行无条件关闭pwm控制等。

   除了这个问题,软件三合一还存在主控制器本身的稳定性问题,例如,死机,复位,esd,eft等。当然这些mcu的顽疾,对于进行正向设计并长期积累的公司来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例如,芯海科技的otp系列单片机,抗esd已经大于8kv,抗eft大于4kv。

当然,移动电源软件三合一业界闹的最大的烧机事件不得不提一下合泰,他的问题其实是自己胆子太大引起的,在合泰的标准方案上,居然去掉了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完全只用pmos管整流。这就会造成在同步整流的死区时间内,电流不得不通过pmos管的寄生二极管输出。要知道,寄生二极管可不是肖特基的,有0.6v的压差啊,死区瞬间电流可达5A,0.6•5=3w,于是,烧机就不奇怪了。

  应该说软件三合一在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后,会迅速成为市场主流,并逐渐完成四合一,五合一。推荐一个已经充分考虑以上所有问题,并完美解决的软件三合一解决方案供参考,欢迎下载。
  请下载过楼下附件的留意一下,一楼的是我新传的最新版电路,楼下的附件是旧版的,新版做了优化,删减了一些电阻等。
为了大家下载方便,现将附件都集中一块了。

楼主:
以上附件是最新上传的,量产后,我们对电路进行了升级,稍有改动。传上来供大家参考,下面的附件电路是之前的

网友A:
PWM速度上不去,电感就要很大,损耗自然就大,效率就不高,说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B:
好像是刚注册的新人有些限制
如果实在是附件贴不上,可以把你家芯片的网站下载链接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刚注册的新人有些限制
如果实在是附件贴不上,可以把你家芯片的网站下载链接贴上来 ...

链接好像受限制

楼主:
呵呵  附件继续向下看    不太会传附件

楼主:
传上了  1A的   V3.0  下面有升级版V5.0

网友B:
建议再把MCU Datasheet和demo source code传上来,供用户参考

另外有些参数,比如PWM的频率和分辨率,这对电感的体积和纹波的大小都有直接影响。

楼主:
升级版 增加了系统稳定性

楼主:
CSU8RP3119  Datasheet

网友B:
广告内容已删,请保持好做IC推广的心态。

楼主:
方案介绍

网友C:
PWM的频率和分辨率  纹波的大小  很重要 ,详细测试文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的频率和分辨率  纹波的大小  很重要 ,详细测试文件有吗

有些数据可以在用户手册里找到,其他资料可以邮件给你

楼主:
有用户反馈 测试1A的效率92% 2A的效率 88%

网友D:
看了资料,软件三合一降低了成本,如果能把之前问题解决,会慢慢符合市场。

网友E:
分析的很透彻,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者发个样品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的很透彻,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者发个样品测试下

详细资料可以查看跟帖附件   样品可以先邮件沟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数据可以在用户手册里找到,测试文件也有,可以邮件发给你

908779696@qq.com  你发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8779696@qq.com  你发我看下

好的,明天上班发给你

网友F:
看了一下,  基准不是没到位, PWM还是没有很快,驱动电流47MA 勉强, RCH的电压温度曲线跟随电压差别大。 不知道你的文波怎么样?  就看你的反馈速度了。

网友G:
哈哈,楼上是来砸场子的。  你发个给我看下,我现在也在用软件三合一,反映还可以。54996486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上是来砸场子的。  你发个给我看下,我现在也在用软件三合一,反映还可以。 ...

已发

网友H:
好巧啊,,我们公司刚刚在你们公司买了一批货,,,用户感觉还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巧啊,,我们公司刚刚在你们公司买了一批货,,,用户感觉还不错.支持!!! ...

多谢支持

网友I:
必须顶,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顶,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楼主:
可双输出 1A 2A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回家看看。。

最近做了另外几个公模的移动电源方案。对电路进行了优化改动。bom成本进一步降低

楼主(2013-11-01):
这里是双输出口的(1A 2A)电路原理图

楼主:
现在移动电源市场上主要是硬件分立的方案,其中松翰占了很大一部分,分立指MCU、充电管理、DC-DC分开、优点是稳定性好,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而问题是,2A输出情况下,效率低(83%左右),PCB发热非常严重。部分芯片的基准电压偏差大,批量生产时,有品质问题。
而软件三合一的优势是:1、BOM成本低,2、放电效率高,3、2A输出时发热不严重。4、充电采用DC-DC方式,效率高。5、可实现边充边放。问题是:受早期不成熟三合一方案出现烧坏手机传闻的影响,整体市场接受程度不高,现在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向客户解释测试。

网友B:
用力推,明年N合一会成主流的
早期三合一很多是硬件的,出了bug也没法修改,只能IC重新tap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推,明年N合一会成主流的
早期三合一很多是硬件的,出了bug也没法修改,只能IC重新tape out
...

感谢版主关注,3119现在就是四合一或五合一,我们只是通俗的讲三合一,3119内带基准源,运放,可以省去外部参考电路(例如TL431),加上DC-DC, 电源管理,主控,可通过软硬件对电池过压欠压保护,输出电流保护。另外很多功能可编程,例如输出电流大小可软件定制。 这款已批量出货,同时我们年前会新推两款移动电源专用芯片: 2K和4K空间OTP型,更多IO, 可以做更多功能丰富,驱动LCD等等,

网友K:
不错,来学习一下,我还没搞过移动电源

楼主:
还有个保证生产一致性的问题,芯海ADC这方面比较出名的,我们的AD的测量精度在1%附近,芯片内部还有参考源,不需要再挂一个外部参考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A:
PWM速度上不去,电感就要很大,损耗自然就大,效率就不高,说其它都是浮云。 ...

我想他说的是硬件三合一:
充电IC+MCU+升压IC三个晶源直接封在一起,省了封装加工成本。
软件三合一:
跟本不能用,动态负载,效率是致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他说的是硬件三合一:
充电IC+MCU+升压IC三个晶源直接封在一起,省了封装加工成本。
软件三合一:

如果真是像你说的  像芯海和合泰的软件三合一的这种芯片原厂就没必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发了

楼主:
软件三合一 采用同步整流 1A效率可达到92%左右,即使2A也在88%左右,而且软件可编程,可以做差异化功能,方便灵活控制成本,bom成本也较传统分立的低

楼主:
为了大家下载方便,我将附件都上传在一楼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像你说的  像芯海和合泰的软件三合一的这种芯片原厂就没必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发了 ...

合泰软件三合一,在台湾HTC有爆炸上头条听说没?最还敢用?反正HTC不敢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合泰软件三合一,在台湾HTC有爆炸上头条听说没?最还敢用?反正HTC不敢了。 ...

软件版是趋势 现在软件版的份额在快速上升,这个市场会验证

网友M(2013-12-28):
看到过一个电路用了个5.6V的稳压管来应对过压、炸机
贵公司的方案太自信,还是该加一个。

毕竟都是仓促上阵,不然都该加一个纯电路复位PWM的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但是楼上可能没理解我们的电路,为了安全性我们的标准方案设计很谨慎,我们的同步整流电路模块有肖特基二极管  开关PMOS管,以及软硬件的双重过压保护是足可以避免烧机。方案也经历了半年的市场考验,有的客户为了节省BOM甚至还要优化,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客户节省元器件

网友B:
前期的三合一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软件三合一或者硬件三合一的问题,是整体设计考虑不周。
从应用的角度而言,软件三合一更有市场前景。

楼主(2014-02-12):
感谢2013年大家对芯海的关注和支持,为了满足市场需求,2014 芯海在移动电源领域又设计推出两款升级版软件三合一SOC芯片,拥有更好的AD基准一致性,使量产高一致性;4K空间可满足复杂定制功能;外围器件少,同等品质下降低成本。部分规格首先分享给大家:

CSU8RP3427-SOP16    4KROM  内置32MHz 晶振  内置温度传感器  输入逻辑电平可配置  内部LDO 精度1%  40mA驱动带下拉电阻  VDD过压自检

CSU8RP3429-SSOP20  4KROM  内置32MHz 晶振  4*5 LCD 驱动     输入逻辑电平可配置  内部LDO 精度1%  40mA驱动带下拉电阻  VDD过压自检

网友N:
移动电源的市场很乱了

网友O(2014-03-20):
同步整流电路是不要二极管吧,烧机是电路设计不好造成的吧.做的好的同步电路在正确使用下是不该烧机。

网友P(2014-04-21):
说到三合一就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到三合一就怕

这位明显还是外行,三合一搁前年可能有些客户担心,今年看看深圳几家移动电源领域几家最大的方案商,哪个没做三合一的?

网友Q:
你们家的电压采样为什么不用分压电阻的方法检测呢,你们是不是先内部基准计算vdd,再以外部基准用vdd反推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们家的电压采样为什么不用分压电阻的方法检测呢,你们是不是先内部基准计算vdd,再以外部基准用vdd反推电 ...

没那么复杂,
如果说外部输入小于内部参考,就直接用内部参考测试外部输入就行。
如果说外部输入大于内部参考,比如外部输入是VDD,那么就反过来,用内部参考作输入来测试VDD,这样可以反算出VDD.

网友R:
经过这里

网友R:
移动电源的成本主要在哪方面?不在芯片上,是在保护电流元器件上吗?

楼主(2014-05-29):
引用 网友R:
移动电源的成本主要在哪方面?不在芯片上,是在保护电流元器件上吗?

看总体BOM成本

网友(2014-07-21):
CSU8RP3429那个9LCD方案的电路图 有??

网友S(2014-09-04):
DCDC后的输出纹波大概有多少?

网友T(2019-06-13):
引用 楼主:
链接好像受限制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芯片规格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