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触摸屏精度及可靠性研究方案

楼主(2013-09-30):
电阻屏性能特点

 ① 它们都是一种对外界完全隔离的工作环境不怕灰尘、水汽和油污

 ②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这是它们比较大的优势

 ③电阻触摸屏的精度只取决于A/D转换的精度因此都能轻松达到4096*4096 比较而言五线电阻比四线电阻在保证分辨率精度上还要优越但是成本代价大因此售价非常高。

    四线电阻屏 四线电阻模拟量技术的两层透明金属层工作时每层均增加5V恒定电压一个竖直方向一个水平方向。总共需四根电缆。 特点高解析度高速传输反应。 表面硬度处理减少擦伤、刮伤及防化学处理。具有光面及雾面处理。一次校正稳定性高永不漂移。

    五线电阻屏 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把两个方向的电压场通过精密电阻网络都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加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分时检测内层ITO接触点X轴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五线电阻触摸屏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只作导体仅仅一条触摸屏得引出线共有5条。 特点解析度高高速传输反应。 表面硬度高减少擦伤、刮伤及防化学处理。 同点接触3000万次尚可使用。 导电玻璃为基材的介质。 一次校正稳定性高永不漂移。 五线电阻触摸屏有高价位和对环境要求高的缺点。

    电阻屏的局限 不管是四线电阻触摸屏还是五线电阻触摸屏,它们都是一种对外界完全隔离的工作环境不怕灰尘和水汽它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可以用来写字画画比较适合工业控制领域及办公室内有限人的使用。电阻触摸屏共同的缺点是因为复合薄膜的外层采用塑胶材料不知道的人太用力或使用锐器触摸可能划伤整个触摸屏而导致报废。不过在限度之内划伤只会伤及外导电层外导电层的划伤对于五线电阻触摸屏来说没有关系而对四线电阻触摸屏来说是致命的。 提高触摸屏的精度及可靠性 NEC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为10位因此触摸屏的精度可达1024*1024可用4线制触摸屏控制器ADS7846可将精度提升至4096*4096 元器件的选择尽量选择精度高些的元器件 通过软件校正也可有效的提高其可靠性 消除可能的干扰例如触摸屏有其他外界事物的挤压 如图为四线触摸屏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对于触摸屏而言比较常用的是电容式的和电阻式的电容式相对于电阻式的有反应快速灵敏、准确使用寿命长等有点但是如果使用在我们的控制器上的话抗电磁干扰试验和静电脉冲试验估计很难通过电阻屏完全满足我们控制器的使用要求且价格相对便宜。 市面上使用在温度控制器上的以电阻矩阵式的居多

网友A:
电阻屏和电容屏各有优缺点,但是好像电容屏要更好一些。。
电容屏,静电感应,需要导体接触屏幕才会有反应,所以,不需要很用力,只要手指轻轻触摸屏幕即可被识别。那么,普通的手写笔就没法用于电容屏了,电容屏有专用手写笔,带静电的。
电容屏的优点是感应灵敏,支持多点触摸,更适合娱乐玩游戏。
缺点是不能精确定位,比如编辑文档的时候,你要想精确点击编辑某个字或者标点符号就没那么容易了。

电阻屏,压力感应,需要用力才会有反应,所以有些女生总感觉电阻屏不灵敏,其实是因为她没有用力压屏幕,只要力度合适,电阻屏也是蛮灵敏的。
电阻屏的优点是可以精确定位,适合编辑文档等商务应用。
缺点是不支持多点触摸,灵敏度没有电容屏高。

网友B:
目前基本上是电容屏一统天下了。不过它还有改进余地,比如有水珠就不好用了。

网友C:
现在的电容屏技术已经很先进了,戴手套,有水珠都不影响操作

网友D:
各有优点大屏用电容屏好点

网友E:
是哟,现在是电容屏的天下

网友F:
诺基亚的塞班系统手机全是电阻屏啊

网友G(2014-04-25):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和电容屏各有优缺点,但是好像电容屏要更好一些。。
电容屏,静电感应,需要导体接触屏幕才会有反应 ...

各有优点缺点都不错,都有用武之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目前基本上是电容屏一统天下了。不过它还有改进余地,比如有水珠就不好用了。 ...

有水珠就会有各种漂移好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容屏技术已经很先进了,戴手套,有水珠都不影响操作

你说的是特有的,一般的还是怕水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各有优点大屏用电容屏好点

我也觉得电容屏要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哟,现在是电容屏的天下

电容屏的天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诺基亚的塞班系统手机全是电阻屏啊

诺基亚塞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