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单电源运放(附电路图)

楼主(2013-09-30):
其中US_RXPWR=3.3V。放大倍数68/2.2=33
想请教下这个电路放大的电压信号是什么。看书上写的是,输出电压=IN-与IN+压差*放大倍数。那么这个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IN- - 1.65)*33。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只是要求放大IN-的电压信号。所以很迷惑,我也问过经理,讲的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想想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所有“放大”都是放大信号,信号必定是交流,哪怕频率是0.0……01Hz。纯粹直流不必放大,拿个电池放在那里就行了。
所以,你的电路放大的就是IN-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放大”都是放大信号,信号必定是交流,哪怕频率是0.0……01Hz。纯粹直流不必放大,拿个电池放在那里 ...

谢谢版主,明白一点了。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在IN+加一个1/2VCC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一点了。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在IN+加一个1/2VCC呢?

因为该电路使用单电源。
如果IN+端不加偏置,运放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放大”都是放大信号,信号必定是交流,哪怕频率是0.0……01Hz。纯粹直流不必放大,拿个电池放在那里 ...

你这个观点不敢同意,放大有二种意思,一,信号幅度肯定会放大,二,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间有个倍数关糸。(理想放大器)包括直流,有些传感器本身输出的是直流信号。但还是要放大。

网友B:
楼主显然对运放知道不多,压差与开环增一,那叫开环,33倍叫闭环增一,运放只能工作在闭环上,因为二者有点微小差移其输出会包和或起振,如理解以上观点,也就是理解运放二个输入端虚短的观点,即是二者电位相等(科学地说二者趋近相等,又不等,如数学上的极限一样,二者相差多少,有开环增一决定,你想想,一个运放的开环增一120DB,也就是说如果输出高电源是+15V,且输出是REELTOREEL的话,二者最大误差(二者电压差)15UV。在常规使用下,可以近看作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观点不敢同意,放大有二种意思,一,信号幅度肯定会放大,二,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间有个倍数关糸。 ...

“有些传感器本身输出的是直流信号。但还是要放大”
传感器输出“直流信号”无非是指该信号变化极其缓慢,并非不变化。若是从开天辟地到海枯石烂永不变化,那就不必用传感器,拿个标准电池替代,不是一样么?之所以是传感器,正是因为其输出的电信号会随输入(温度、压力、照度、磁通密度……)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不是传感器了。

网友B:
你说的二个公式理论上都不错,但开环输出的公式实际上不好测量实证,这是反映运放的特性,建议下你看看负反蚀和自动控制原理的书就知道 了

网友B:
好多人不了解运放二个输入端会基本上相等,但永远不会相等,只要构成负反蚀,输入反蚀端由输出端决定(通过外部电路实现),但运放内部输出端由二个输入端的压差决定的,这是理解运放电路的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一点了。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在IN+加一个1/2VCC呢?

不加偏置。在输入信号的驱动下,输入端可能变成负电位,负电位在电源轨下是不能被放大的,也就是破坏了运放的线性工作条件

网友C:
2楼老chang说“纯粹直流不必放大,拿个电池放在那里就行了”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说法,大家都懂,不必求疵

2楼原意:不随时间变化的电量不能算是信号,只能算作电池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传感器本身输出的是直流信号。但还是要放大”
传感器输出“直流信号”无非是指该信号变化极其缓慢 ...

如果外面的物理条件不变的话,其传感器输出也不变,但人们要查看信号,必须要做放大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面的物理条件不变的话,其传感器输出也不变,但人们要查看信号,必须要做放大处理。 ...

真是晕倒!如果输出永远不变的话,我拿表量一下以后就可以了,还搞什么放大啊?如果会随着物理条件变化而变化,那就是交流,不是纯粹的直流了。当然,你可能会说如果物理条件不变呢....物理条件不变还测个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面的物理条件不变的话,其传感器输出也不变,但人们要查看信号,必须要做放大处理。 ...

外面的物理条件不变,还测什么?

网友B:
要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如果不知其原来的状态,现在要知道 ,是不是要测量。在很多理化分析中,标准是固定不变的信号,但需要知道是多少啊?你做过仪器仪表这一块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是晕倒!如果输出永远不变的话,我拿表量一下以后就可以了,还搞什么放大啊?如果会随着物理条件变化而 ...

你这个表很强大啊,几个微伏能量测吗?或者比这个更小的,做物理学研究的信号更小,必须有专有放大器经过处理后,才能显现出来,说白了,放大器好比是显微镱。

几个微伏?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很强大啊,几个微伏能量测吗?或者比这个更小的,做物理学研究的信号更小,必须有专有放大器经过 ...

你可能不知道,没有放大器时,就测过几个毫伏甚至几个微伏的信号了。
心电信号是比较微弱的,没有发明电子管时(当然更没有晶体管)就有心电图机了。
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是微弱的,没有电子管时就用热电偶测量温度了。
更要命的是:没有电子管时就有示波器了。

网友C:
楼主早都结贴了,你们还唧唧歪歪个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不知道,没有放大器时,就测过几个毫伏甚至几个微伏的信号了。
心电信号是比较微弱的,没有发明电 ...

放大器的功能好比是显微镜,你提的几个特例,为何IC厂商还在开发相关的放大器呢,你想想,他们不是没事,钱多,才开发的,肯定弥补了以前没有放大器的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然对运放知道不多,压差与开环增一,那叫开环,33倍叫闭环增一,运放只能工作在闭环上,因为二者有点 ...

对,我确实对电路不太懂,我一直都是给单片机写程序的,刚学硬件电路,多谢指教。你说的这些我现在还看不太懂,我就捡最紧迫的问吧。我就想知道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Vin-乘以68/2.2?我用示波器测过,放大器输出电压在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功能好比是显微镜,你提的几个特例,为何IC厂商还在开发相关的放大器呢,你想想,他们不是没事, ...

对的,我这个电路其实就是将一个小的信号放大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一个电压,让单片机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如果不知其原来的状态,现在要知道 ,是不是要测量。在很多理化分析中,标准是固 ...

地上最不变化的,是重力加速度,天上最不变化的,是恒星的相对位置。
可是,偏就有那么几个人,非要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为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变化,设备要放到地下很深的岩洞里面以避免震动的影响以及恒温。就为了看看日全食时重力加速度有多大变化。这样测量出的重力加速度非常完美地显示出重力加速度的日变化(由于太阳)和月变化(由于月球)。
还有那么几个人,非要测量恒星相对位置的变化。由此建立了恒星天文学。那时可没有放大器,别说电子管,就连“电流”都是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功能好比是显微镜,你提的几个特例,为何IC厂商还在开发相关的放大器呢,你想想,他们不是没事, ...

IC厂商所做的事情,是把很多元器件集成到一块半导体片上,以降低成本。
性能最好的放大器(这里指的当然是电子学的放大器),仍然是分立元器件构成的。
第一台心电图机,重300多公斤,需要水冷,成本可想而知。集成电路厂家仅仅做了一件事:降低成本,使放大器更便宜,用到更多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楼老chang说“纯粹直流不必放大,拿个电池放在那里就行了”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说法,大家都懂,不必求疵

2 ...

应是你们误解了信号与糸统或控制信息论学科上什么是信号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是你们误解了信号与糸统或控制信息论学科上什么是信号的定义。

我想,从开天辟地到海枯石烂不变的,其信息量是零比特。

网友B: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是无意义的,可以比作电池,提供能量而已,没有带信息的信号不是等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是无意义的,可以比作电池,提供能量而已,没有带信息的信号不是等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不是等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这句实在不懂。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那还是信号吗?

网友B:
这其实相对的,关键是你关注的什么样的信息,如你关注的是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地信号需要关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其实相对的,关键是你关注的什么样的信息,如你关注的是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地信号需要关注吗? ...

“关键是你关注的什么样的信息”
你的意思,我关注的就是信号,我不关注的就不是信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是无意义的,可以比作电池,提供能量而已,没有带信息的信号不是等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

“没有带信息的信号不是等于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啊”
你的意思,有“没有带信息”但“随时间变化”的信号,还有“带有信息”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偏置。在输入信号的驱动下,输入端可能变成负电位,负电位在电源轨下是不能被放大的,也就是破坏了运 ...

加偏置会把输入的信号电压拉高吗?我看有的帖子说,输入的交流信号会骑在1.65V的直流信号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你是交流的,有隔直的怎么会把输入点拉高呢

网友B:
我是说运放输入反蚀那个节点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运放输入反蚀那个节点的电位

交流电不是有正有负的吗,为什么加个直流的偏置电压,就不会出现负电压了?

网友B:
我说的这个节点电压是直流偏置电压+交流电压的幅度,直流偏置必须大于交流电压的峰值。那么保证了输入节点不会是负的,那有最后输出不能超过运放输出的最高输出电压。这三点达到了,运放基本可以正常工作。因此加偏置电压多少,必须考量你的交流幅度是多少啊,一般来说,加电源轨的中值。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单极性电源的运放,运放的全部节点必须是正电平,但你的信号是纯交流信号,有负的,如果你的信号之前已做电平移位,保证是正的话,对运放的偏置也不会讲究,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这个节点电压是直流偏置电压+交流电压的幅度,直流偏置必须大于交流电压的峰值。那么保证了输入节点 ...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不过从我用万用表测量的值来看,2V以上,已经超过了1/2VCC了,国庆后问问经理去。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电源滤波电容为什么取0.1UF,这是根据什么判定的,我在网上查过一些资料,但没找到什么很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B:
常规用法,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对100KHZ来说,已 经是个电感而不是电容了,并个0.1UF非极性电容,他可以对付1M 的,还是容性,至于加不加小电容,你可以用示波器看,如果纹波随加电容数而下降的,表示不够,再加,纹波下降不下去了,表示够了。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VCC=5,是轨到轨的运放,你的输入不能2.5/33*0.707=0.503v(RMS),否则输出会乱七八槽的

网友B:
不能超过上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电压VCC=5,是轨到轨的运放,你的输入不能2.5/33*0.707=0.503v(RMS),否则输出会乱七八槽的 ...

我的VCC应该是等于3.3吧。

网友B:
2.5改成1.6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功能好比是显微镜,你提的几个特例,为何IC厂商还在开发相关的放大器呢,你想想,他们不是没事, ...

正是因为信号在变化,所以要发明更精确更强大的放大器来测量这些信号。

你是要测量信号的增量,还是信号的模或信号本身。

网友E:
前面怎么还有人说,运放不能放大直流呢?那三级管本身的放大参数,怎么还分直流放大和交流放大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一点了。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在IN+加一个1/2VCC呢?

抬升电位,給运放一个虚拟地,1/2Vcc为地则真正的地运放认为是负电位,假设输入信号是正弦即运放输出是围绕1/2Vcc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