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富士通MB95F564k单片机致命BUG

楼主(2013-09-30):
目前使用的富士通MB95F564k单片机遇到了麻烦,首先做一下简要说明:目前做的软件分为Bootloader/APP两部分,在Bootloader这部分软件中有对CR值的读取、擦除、写操作,使用Bootloader软件为了便于软件更新。

程序在运行中CR值被莫名的修改,单片机上电时通过示波器查看Bootloader对外发送的握手命令,可以看到内部时钟变掉了,造成软件不能工作,只有过DEBUG模式刷新校正修复CR值、单片机才可以正常工作,硬件无任何变化。是个人的软件代码有致命BUG、还是富士通单片内部有缺陷呢?

请高人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半年了,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
为何不去问富士通的FAE?

网友B:
估计是你没有按照严格数据手册要求写代码的原因。

为何不去找厂家的FAE或者AE给予解释?

网友C:
一般是上电的时候短暂跑一下BootLoader,判断不用升级后就跳转到APP……
而上电的时候如果电源没做好,电压容易处于不稳定的临界状态,这时候读、写可能会出错。
通用处理方法:
建议采用可靠的读写算法(例如读的时候连续读10次,完全一致才认为读成功;写的时候先写入,然后读10次……);或者加上BOR检测。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电源问题居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回复,十一期间去玩了、也没回复,抱歉!各位大师十一玩的愉快吗?呵呵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如yewuyi 说的那样,我们这边已经和厂家的FAE沟通过了,他们只是建议把Bootloader这部分软件阉割掉,然后批量做实验验证,目前正在实验验证中。其实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也不高,目前看是万分之几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上电的时候短暂跑一下BootLoader,判断不用升级后就跳转到APP……
而上电的时候如果电源没做好,电压 ...

读写时是有校验的,以前遇见在软件升级过程中出现这种故障的情况,认为电源部分有抖动或接触不良等原因没太在意,现在批量生产之后,产品在冷热冲击试验过程中出现了类似的异常现象,很头疼!

楼主:
工作总结摘录:
a、故障现象描述,探头在软件升级、或工作过程中,偶然会出现探头无法工作现象,在硬件不做任何改变下、通过DEBUG模式烧录更新软件后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读取故障探头发现CR值被软件莫名其妙的修改掉;该现象细分可以分为两种
1.在软件升级中出现的故障,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BOOTLOADER软件未对外发送握手命令信息;
2.在工作过程出现的故障探头,虽说探头仍变现为不工作,但是通过示波器观察到在探头上电工作的瞬间有对外发送握手命令信息、只是该握手命令由于时钟的改变、为非正常的握手命令,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上电时BOOTLOADER软件运行;

网友E(2015-10-28):
我现在也在用,但是老实软件工作不正常,如果用下载器供电就ok,如果用正常的电源供电就不正常,偶尔一次正常,三分之一把。为什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