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PA4 下载器

楼主(2013-09-30):
MC9S08PA4这片子和QG4是一样的嘛,是不是用同样的下载器

下载器

下载器

上面三种下载器,哪一种可以使用

网友A:
你好,关于MC9S08PA4下载器的问题,这个飞思卡尔的官网有提到这个内容,你可以去下面链接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esign_Tools_Tab#
在emulators/probes下面,有三个。你图中第三个是有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4-06-26):
请教一下:

网友B:
请教一下:
MC9S08PA4的端口定义。。。为与S08系列的其它芯片不一样???????应该定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MC9S08PA4的端口定义。。。为与S08系列的其它芯片不一样???????应该定义的????? ...

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 S08P: 8位5V EEPROM,带TSI MCU 文档页面下载手册查看数据手册MC9S08PA4 和参考手册MC9S08PA4RM_REV.2

网友D(2015-10-08):
自己最近也在选型这颗料,还没确定下载器和编译软件,也在确认中。

网友E:
下载器都能做的这么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