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助诊断一下,这样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2013-09-30):
DMA, DM, pi, spi, sd
      主控为STM32F103RBT6,SD卡接SPI1口,VS1053接SPI2口,
LCD12864的数据线和控制线均接在PC口,5个按键接在PB5-PB9。
如果要实现DMA传送方式,及DMA方式从SPI1读取SD卡中的WAV
音频数据,再通过DMA方式发送到VS1053,图中的接线是否正确?
      各位大侠有好的或成功的思路吗?还请指教。

网友A:
SD卡接SPI1口 ? 这个尽量使用SDIO方式来访问SD卡吧,这样的存储速度会好点,不知道你的SPI能不能当做SDIO的说。

网友B:
不懂  帮忙顶

网友C:
新手  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