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位mcu如何来驱动显示3.5tft-lcd?

楼主(2013-09-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楼主的图片有多高清,刷新率多少等等来选择

楼主:
因为是初次做tft显示,好东西不懂,请多指教!
我现在只是想把手机中的几张相片轮流显示一下.我手上有一块2.4的屏,我用ps绘图软件转化图片后想整屏显示,但muc(64kb)的内存根本就不够用.外接tf卡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不知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做到?

网友B:
直接用tft屏的模块,还是纯的屏?模块的话单片机的工作量小不少。纯屏,还要模拟行场信号。费事。存储照片用tf卡。
不知道你要求图片刷新要达到什么效果,单片机的速度要跟上。这绝对是软肋。

网友C:
TFT当然是模块了,手机的LCD屏而已。
你可以把图片保存到串口FLASH,或者SD卡里。
显示静止的图片,51当然没有问题,刷新速度是LCD模块的事情。

网友D:
图片存储在哪里问题不大,关键是你这8位MCU是啥型号,速度多少,来不来得及刷数据,要刷多少数据(屏分辨率)到时候来个10秒一帧就涨姿势了